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楼主(2016-06-12):
最近在搞蓝牙和WiFi,不懂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wifi模块也有很多uart通讯的

网友A:
一般来讲,SDIO读写速度能更快

网友B:
1.从连接方便考虑,UART只有两根线,方便
2.从速度考虑,蓝牙也用不到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C:
SDIO具有传输数据快,兼容SD、MMC接口

网友D:
SDIO跟UART模块的时钟总线是不同的,主频率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wifi的通讯数据相对多些,所以用sdio相对好些

网友F:
蓝牙通讯的一般就是采用uart 口的数据通讯与交互的。

网友G:
内部定的协议。

网友G:
驱动蓝牙还得串口简单。

网友H:
蓝牙的传输速率不是很快。

网友H:
sdo能够到多少的速度呢

网友I:
跟传输速率有关系吧。

网友I:
wifi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J:
这个两者的通讯协议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K:
弱弱问一句wifi的通讯怎么不是UART的呢?

网友L:
这个跟数据的通讯速率要求是相关系的,UART的满足不了wifi大数据流量的要求的

网友M:
传输的速率不一样的。

网友M:
蓝牙的传输很慢的

网友N:
UART只用两个口,速度还可以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