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1856

楼主(2016-06-12):
请问有谁用过MAX31856吗?现在无法驱动,能否指导一下?我是用stm32驱动的,芯片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df文件是数据手册还是驱动程序呢?手机打不开呢?有没有用stm32驱动的程序?麻烦发过来看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pdf文件是数据手册还是驱动程序呢?手机打不开呢?有没有用stm32驱动的程序?麻烦发过来看下,多谢! ...

data sheet,手机要装pdf浏览器哦
少累,木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sheet,手机要装pdf浏览器哦
少累,木油哈

噢,还是感谢你!

网友B(2020-02-04):
max31856调试的注意点有:
1、        SPI通信模式一定设置正确;
2、        发送和读取寄存器的指令不一样;
3、        max31856工作在连续模式和多点采样平均效果最佳。
4、        MAX31856,热电偶接口的RFI滤波电路最好不要省掉,否则测温结果容易受干扰。

网友B:
PART TEMP RANGE PIN-PACKAGE
MAX31856MUD+ -55°C to +125°C 14 TSSOP
MAX31856MUD+T -55°C to +125°C 14 TSSOP
硅天下提供样品方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