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楼主(2016-06-12):
最近在搞蓝牙和WiFi,不懂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SDIO_WIFI整个设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SD卡,一个是WIFI。SD卡部分主要涉及的重点在与如何识别SD卡和支持热拔插,而WIFI部分主要的重点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B:
WIFI的速率是多少,UART是多少?

网友C:
蓝牙传输速率慢,串口可以满足它的需求了,wifi传输速率快,串口满足不了,所以改SDIO了呗

网友D:
SDIO卡只需要SPI和1位SD传输模式。低速卡的目标应用是以最小的硬件开支支持低速I/ O能力。

网友E:
这个还是跟速率相关呢。

网友E:
蓝牙的速率也慢。

网友F:
这个跟数据的传输速率是想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