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楼主(2016-06-12):
最近在搞蓝牙和WiFi,不懂为什么蓝牙通常用UART通信,而WiFi则用SDIO通信呢?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wifi的通信速度和数据量比蓝牙大的多,如果用uart速度是瓶颈
蓝牙通信速度相对要慢一些用uart可以满足那就没必要选用SPI

赞,答到点子上了。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wifi数据量比bt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