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数字雾化器+触摸无水检测,亮瞎你的眼

楼主(2016-06-12):
KF8TS2508加湿器Demo板使用说明V1.0

该说明适用于KF8TS2508加湿器方案,雾化片频率1.7MHz,检水方式为触摸检水。
  • Demo板介绍

电    源:直流24V
雾 化 片:1.7MHz
风    扇:直流风扇(18-24V)
触摸接口:弹簧或触摸盘贴在模具,通过引线连接触摸接口(或弹簧引脚直接焊接)
按    键
        长按:开关机切换(开机默认为最大功率)。
        短按:开机状态下切换功率(小→中→大→小)
        3连击:关机状态下,进入检水校准功能。
指 示 灯
        常亮两秒:上电初始化;
        LED2闪烁:正常工作过程;
        LED1、LED2交替闪烁:无水报警;
        LED1、LED2同时闪烁:无水报警。
调 试 口:从左至右依次为Mode、VDD 、GND、DAT、CLK。

二、开发说明
1.触摸检水调试
        不同的模具触摸检水的参数会不一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参数,确保检水功能可靠。具体的步骤如下:
  • 加载触摸检水编译器库文件
把KF8_Touch_Fun.lib文件复制粘贴到C:\\ChipONCC\\bin目录下,替换原有的lib
文件。

  • 连接好主板与雾化片,风扇,触摸弹簧之间的连线;
  • 上电;
  • 3连击按键,进入触摸校准模式(LED2常亮2S,然后快速闪烁5次,校准完成)
  • 通过排线把GND、DAT、CLK口与下载器对应的口连接起来;

  • 打开ChipON TSTool V1.0.0软件(单击 连接→开始接收数据→清除)
  • 界面说明

  • 加水,确保水位淹没弹簧所在的位置,会看到蓝色采样线会急剧下降并保持稳定,此时设置“当前通道下限阈值”,确保黄色线保持在蓝色线上方。
  • 抽水,把水抽出,会看到蓝色采样线慢慢抬升,水面一旦脱离弹簧所在的位置,会急剧地上升,此时设置“当前通道下限阈值”。
  • 打开程序,在kf8spts2w_lib_touch.c文件中更新水位检测阈值;
  • 编译程序,然后下载。
  • 确保模具干燥无水,上电。

2.功率调整
打开程序,在PWM.h文件中修改Max、Mid、Min的值,设置范围10—48。PWM波工作时间的占空比为Max/50*100%.
注:每更新一次程序,都需要重新校准水位。确保模具干燥无水,第一次上电或者3连击主动进入校准模式。

3.无水校准
(1)确保模具干燥无水;
(2)关机状态下,3连击按键;
(3)LED2常亮2S后,快速闪烁5次,校准完成。

更详细的请在附近中查看,请关注加湿器数字化进程

来源: 数字雾化器+触摸无水检测,亮瞎你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