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下载的问题

楼主:
用ST LINK V2 下载,但SWIM口有外接电路,下载的时候提示SWIM出错,下载不了,外接电路是这样的,拆掉R1后下载正常。因为IO口不够 了

网友A(2016-06-12):
按理10k的下拉和mos管的电容不会影响到SWIM。

楼主:
实际下载就下载不了

网友B:
你实际电路就控制个LED,不要R2也不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问题吧?实在要加,加个30k的上去,这个问题明显是编程器的端口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控制5串LED,有0.1A左右,到时候试下改R1,R2值看下可不可以下载

网友C:
编程器端口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
提示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E:
5串LED?0.1A?是一路的吗?太大了吧

网友F:
SWIM上电默认内部上拉开启,你的电路又是下拉。有可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你更换个mos管,换成上拉的那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串LED?0.1A?是一路的吗?太大了吧

相当于5串并在一起,每一串2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WIM上电默认内部上拉开启,你的电路又是下拉。有可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你更换个mos管,换成上拉的那种试 ...

他的这个MOS管只是用来控制LED灯的亮灭的吧?会影响到SWIM的状态?不应该是由SWIM的状态决定了MOS的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的这个MOS管只是用来控制LED灯的亮灭的吧?会影响到SWIM的状态?不应该是由SWIM的状态决定了MOS的开关 ...

我说的是下载的时候,SWIM口报错,下载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他的这个MOS管只是用来控制LED灯的亮灭的吧?会影响到SWIM的状态?不应该是由SWIM的状态决定了MOS的开关 ...

复位后刚上电时候数输入状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下载的时候,SWIM口报错,下载不了

可以测试下,mos管和10K电阻分别拆掉下载试试。

网友G:
应该是由SWIM的状态决定MOS的开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测试下,mos管和10K电阻分别拆掉下载试试。

我拆下1K电阻可以下载了

网友H:
把SWIM单留出来吧,换别的IO控制L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SWIM单留出来吧,换别的IO控制LED

IO口只剩下PB4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拆下1K电阻可以下载了

10K拆下试了吗

楼主:
拆了10K,还是不能下载,如果把1K改大,我试的时候是改成10K,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I:
LZ,应该把报错的截图上传,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SWIM口我也经常使用做普通IO,下载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