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X5026EUT-T 升压电路的输出端三个二极管和三个电容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12):
各路大神,看这里,看这里。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这三个二极管D1\D2\D3和三个电容C13\C19CC16的作用是啥?知道的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啦!

网友A:
倍压整流,3倍压。

网友B:
三个二极管D1\D2\D3和三个电容C13\C19CC16的作用是三倍压整流。输出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二极管D1\D2\D3和三个电容C13\C19CC16的作用是三倍压整流。输出高电压。

你好,谢谢回复呀!能具体分析一下嘛。直流倍压看不懂啊

网友C:
二倍压吧

网友B:
三倍压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在e2的第一个半周和第二个半周与二倍压整流电路相同,即C1上的电压被充电到接近√2E2 ,C2上的电压被充电到接近2√2E2 。当第三个半周时,D1、D3导通,D2截止,电流除经D1给C1充电外,又经D3给C3充电, C3上的充电电压Uc3=e2峰值+Uc2一Uc1≈2√2E2 这样,在RFZ,上就可以输出直流电压Usc=Uc1i+Uc3≈3√2E2,实现三倍压整流。三倍压整流电路
在实际电路中,负载上的电压Ufz≈3x1.4E2整流二极管D3所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也是 电容器上的直流电压为3√2 E2。

照这样办法,增加多个二极管和相同数量的电容器,既可以组成多倍压整流电路,见图三倍压整流电路。当n为奇数时,输出电压从上端取出:当n为偶数时,输出电压从下端取出。
必须说明,倍压整流电路只能在负载较轻(即Rfz较大。输出电流较小)的情况下工作,否则输出电压会降低。倍压越高的整流电路,这种因负载电流增大影响输出电压下降的情况越明显。
用于倍压整流电路的二极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 。可用高压硅整流堆,其系列型号为2DL。如2DL2/0.2,表示最高反向电压为2千伏,整流电流平均值为200毫安。倍压整流电路使用的电容器容量比较小,不用电解电容器。电容器的耐压值要大于1.5x ,在使用上才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倍压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在e2的第一个半周和第二个半周与二倍压整流电路相同,即C1上的电压被充电到接 ...

可我这个是DC-DC变换啊,没有交流输出的。。。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我这个是DC-DC变换啊,没有交流输出的。。。该如何分析呢

你没有理解该DC-DC变换芯片如何工作。
该芯片6脚对地时而导通(接近短路),时而关断。
你说在6脚上有没有交流电压?

网友E:
我怎么看都是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理解该DC-DC变换芯片如何工作。
该芯片6脚对地时而导通(接近短路),时而关断。
你说在6脚上有没有 ...

那电容的充电顺序是不是C19——》C13——》C16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电容的充电顺序是不是C19——》C13——》C16呀

xmar在6楼写了那么大篇幅,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mar在6楼写了那么大篇幅,说得很清楚了。

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是二倍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是二倍压啊

你把芯片6脚电压变化量当成交流的峰值了。
它不是峰值,是峰峰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是二倍压啊

我分析的时候,感觉是第二个周期的正半周,6引脚跟C13串联给C16充电,使得C16右边得到2倍的电压啊!

网友F:
2倍输出电压

网友F:
可能因为IC的耐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倍输出电压

我分析的时候也觉得是2倍压

网友C:
电路虽然貌似三倍压,但三倍压电路需要C13被充电到2倍压,而这里的C13的电压只能到1倍压,原因是Boost Converter的输出并非正负半周都有的交流电,负半周LX把这个电源短路到地了,因此为C13充电的只有C19,而C19只有一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虽然貌似三倍压,但三倍压电路需要C13被充电到2倍压,而这里的C13的电压只能到1倍压,原因是Boost Conv ...

然后,C13在和6脚高电平一起给C16充电。就是二倍压。。我分析的对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C13在和6脚高电平一起给C16充电。就是二倍压。。我分析的对嘛

是这样,而且要真的实现2倍压,C13容量要小于C19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