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交流电路测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12):
搞蒙了,这个电路怎么计算电流?

运放输出接ADC输入,参考电压是3.3V;

网友A:
输入阻抗是1K//30K,1mA电流在这上面的电压是V=R*I
然后,20/30的分压。

网友B:
信号源可以看成电流源吗,内阻很大,如果没有超出运放的输出的动态范围 :输出=1.7*11/31+R3*IN*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可以看成电流源吗,内阻很大,如果没有超出运放的输出的动态范围 :输出=1.7*11/31+R3*IN*20/30 ...

可以看作是电流源,是交流电流传感器;IN是输入有效值吗?公式是怎么个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作是电流源,是交流电流传感器;IN是输入有效值吗?公式是怎么个思路? ...

用电路加和原理做可以行,有二个激历源,一个是电流源,一个是1.7V的电压源。前面部分是1.7V的有效信号加到同相端,后部分,电流源引发的电压信号加到同相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作是电流源,是交流电流传感器;IN是输入有效值吗?公式是怎么个思路? ...

这是即时电压值,IN是即时值,输出也是即时值。

网友C:
输出=Ub,Ub由Uin和1.7V分别计算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