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0 烧毁 PNP 控制LED

楼主(2016-06-12):
8550接3.3V 150mA LED   做5s循环开关,运行一段时间 出现8550烧坏的现象,请问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

网友A:
1. 取消8550集电极C上的0805电容;适当增加串联LED电阻值。

2. 8550用功率更大的PNP三极管替换。

网友B:
8550的基极电阻会不会太小,造成经过集电极的电流过大

网友C:
主电流回流,最大电流按150MA,VCE按0.4V,基极驱动电流要够,这样可降低8550的功耗,这明显是管子在临界状态下工作疲劳崩的结果。

网友D:
那个0603的电感干吗用的?难道要升压吗?

网友E:
换MOS
此处用8550三极管 不合适

网友F:
8550的基极电阻是不是太小了,当3904导通的时候5V的压降全部落在该电阻上,电阻小的话电流大就会烧坏。

网友G:
到处都是mos的时代你还用结晶体管

网友H:
150毫安用8550,也不是大问题。
关键你的原理图,参数一个都没有。
三极管烧掉:
1、瞬间电流超过极限了
2、功耗超过极限了
自己测试一下实际电流和管子工作温度。

网友I:
一个参数都没有,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50的基极电阻会不会太小,造成经过集电极的电流过大

1K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流回流,最大电流按150MA,VCE按0.4V,基极驱动电流要够,这样可降低8550的功耗,这明显是管子在临界状 ...

怎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0603的电感干吗用的?难道要升压吗?

是0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8550的基极电阻是不是太小了,当3904导通的时候5V的压降全部落在该电阻上,电阻小的话电流大就会烧坏。 ...

1K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0毫安用8550,也不是大问题。
关键你的原理图,参数一个都没有。
三极管烧掉:

有参数了,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参数都没有,怎么分析?

有参数了

网友I:
参数有错,电源5V,LED串联200Ω电阻,即使LED短路,整个电流也不超过25mA,与你说的150mA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数有错,电源5V,LED串联200Ω电阻,即使LED短路,整个电流也不超过25mA,与你说的150mA矛盾, ...

最大150ma,实际我才供电10ma,你说的对,就是这样,还是烧8550.

网友F:
也许因为电流过大先烧的是电阻或其他的元件,然后才造成8550烧的呢?你算一下那些0402的超过他们的功率没有

网友C:
量下VCE的电压多少。

网友J:
务必确认实际负载电流,用表测,别自己想当然。另外注意管脚是否存在连接错误。

网友K:
104的电容是干嘛用的?
主要用示波器抓一下,CE的结电压

网友L:
为什么驱动LED要这么复杂的电路啊

网友H:
这么小的电流不可能烧管子,另外LED接5V,直接一个NPN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M:
B9是什么啊?是个0Ω电阻还是电感啊?

网友N:
4.7k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