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教程] 只会51单片机,想学新唐的如何下手,请指导下

楼主(2016-06-12):
(无正文)

网友A:
先买个板子,学会烧录,学会修改例程,先学简单的IO,然后简单的IO中断,然后片内外设一个一个学

网友A:
记住仔细阅读相关章节的技术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B:
搞个小板子,据说M051是入门首选,比STM32好用多了。

网友C:
申请一块新唐的开发板,对着例程一个个的运行一遍,然后再做个项目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我觉得只要学会看技术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也很想问,怎样看技术手册才叫会看。

没目的去看,感觉没收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很想问,怎样看技术手册才叫会看。

没目的去看,感觉没收获

结合着代码看比较好,看看想要哪些功能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然后再自己动手编编

网友E(2016-08-02):
引用 网友C:
申请一块新唐的开发板,对着例程一个个的运行一遍,然后再做个项目就差不多了 ...

请问哪能找到例程

网友F(2018-04-27):
学的怎么样了

网友G:
可以去新唐的天猫店买个开发板,例如N7E003的,相关例程可以在新唐的官网下载或者联系我给你也可以。

我在淘宝上搜索只有一个芯片,没有开发板,请问你这里有N7E003系列的板子么。我先买一个学习学习,没玩过新塘的板子,上网查了一番,感觉好乱啊,有的话联系一下
您好,可以把相关例程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H(2019-05-20):
和你会不会51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对c的领悟程度,代码是否可以产品化?还有对单片机的领悟度?

网友I:
新唐的N76E003,本来就兼容51,正好通过该芯片熟悉强大外设以及外设编程。
买个003开发板,结合看官方手册,什么呼吸灯什么串口什么ISP等等等等全部操练起来,结合官方宏定义使用和自己动手的寄存器编程,等你会用003驱动无刷电机了,你的增强内核51机就真正上路了,一个成品小功率四轴飞行器很便宜,甚至你可以拆了旧光驱、旧硬盘的主轴电机来玩。。。
不过说其他的都是空话,至少一个示波器是必须的。。。。。

网友F(2020-11-20):
想学哪个,下载它的BSP与中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