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铂电阻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6-06-12):
我用MSP430F4250设计了一个测温电路,这个测温电路中用了3个一模一样的桥式电路,桥式电路直接连到MSP430F4250的AD接口,板子焊出来之后发现三个电阻测得的温度都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板子是PCB板。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温度相差多少,PCB布线。。。

网友B:
相差多少??

网友C:
可否给出你的电桥电路. 电源电压各桥臂的阻值和精度.
理论上完全一致, 但工程上要真的保证完全一致并不容易.

网友D:
看你的误差范围了,在允许范围内,是OK的

网友E:
相差多少,在允许范围吗

网友F:
楼主的铂电阻精度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温度相差多少,PCB布线。。。

A1通道上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0.2度,A0通道上的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0.7度。A2通道上的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1度

楼主:
A1通道上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0.2度,A0通道上的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0.7度。A2通道上的桥式电路测得的温度与正常温度相差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误差范围了,在允许范围内,是OK的

有两个误差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差多少,在允许范围吗

误差不在允许范围内,请看上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铂电阻精度有多高

用的是PT1000A,精度在0.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给出你的电桥电路. 电源电压各桥臂的阻值和精度.
理论上完全一致, 但工程上要真的保证完全一致并不容易 ...

F:\我的文件

网友C:
你需要通过先图片上传的办法, 在帖子中嵌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通过先图片上传的办法, 在帖子中嵌入图片

嗯嗯,已传

网友G(2016-07-22):
电桥电阻的精度为多少?

网友H:
怎么不使用模块测温

网友H:
数字测温模块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