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0相干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12):
输出需要经过滤波变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需要经过滤波变直流

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频率完全一致,乘法器输出端得到直流偏量,其他信号在输出端都是交流信号。
这是锁相放大的特点吧?难道是我的理解有误吗?能详解一下不?

网友B:
后面加一级检波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需要经过滤波变直流

谢谢谢谢
我后来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加一级检波才可以

谢谢谢谢,我后面想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频率完全一致,乘法器输出端得到直流偏量,其他信号在输出端都是交流信号。
这是锁相 ...

你没有考量到有一个相位的问题,如果同频正交单频的信号相X,得到的是2倍频的正弦波。没有直流。

网友C:
好的相干放大器,是用二路正交的正弦波分别对同一路相干信号进行检波,得到二路直流信号,再通过平方和开根号的方式得到真正 的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考量到有一个相位的问题,如果同频正交单频的信号相X,得到的是2倍频的正弦波。没有直流。 ...

相当于对同频信号精密整流,对不?还有就是相位差对结果的影响大不?检波信号附近的频率相乘后有直流分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当于对同频信号精密整流,对不?还有就是相位差对结果的影响大不?检波信号附近的频率相乘后有直流分量 ...

这就是带宽外的问题,用一个高Q值的滤波器还担心这个吗?检波频率的选取是有讲究的,不会是在工频及其他糸统用作频率附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当于对同频信号精密整流,对不?还有就是相位差对结果的影响大不?检波信号附近的频率相乘后有直流分量 ...

可修正的不大,没修正的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