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JTAG连接上串口通信就正常,断开就异常

楼主(2016-06-12):
程序用jtag连着调试是正常的 串口收发数据正常 拔掉jtag后 串口不能和调试助手通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接地线吧

楼主:
串口有接地的

网友B:
怀疑接地问题。
整个系统接地好好检查下。

楼主:
再检查了下,果然是地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接地问题。
整个系统接地好好检查下。

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