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请教:STM32F205之UART ISP不能读取96位唯一ID

楼主(2016-06-12):
需求:使用上位机软件通过RS232进行ISP,要先通过ISP指令读取MUC的唯一ID,在上位机把唯一ID和程序进行绑定之后,再ISP烧录到MCU内部Flash

发送 ISP指令0x92解除读保护并擦除整片FLash是成功的
1、读选项字是成功的
2、读程序空间是成功的
3、但读取96位的唯一ID,不成功,发送长度是返回失败
     唯一ID的存储空间是0x1FFF 7A10 长度12字节,只读12字节也不行,和后面的存储器大小一起读也不行

何解? 非常感谢!

楼主:
晕,我查了一下,2012年遇到这个问题,是F1系列的,后来解决了。隔了几年没用ST的,一直用NXP的。
现在要用ST的F2系列,还是那个上位机ISP程序,怎么不行??

网友A:
F1应该没问题。

F2可能在ISP模式下真的没法读UID。 因为F2的UID地址超出了SYSTEM MEMORY的范围。

你下载下ST的应用笔记 AN2606的看看。 那里有个表格 Table 104. Bootloader device-dependent parameters  整理了。

一个与System Bootloader相关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应该没问题。

F2可能在ISP模式下真的没法读UID。 因为F2的UID地址超出了SYSTEM MEMORY的范围。

谢谢,我看看

楼主:
读取不了,只能写一个专用的代码先烧录之,运行MCU内部的程序,先读取UID等相关信息,发送到上位机
然后再处理用户代码,最后重新烧录真正的用户代码。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不了,只能写一个专用的代码先烧录之,运行MCU内部的程序,先读取UID等相关信息,发送到上位机
然后再 ...

en
换个方式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