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感绕制问题

楼主(2016-06-12):
自己手工绕制耦合电感,电感量已知,电流已知(10A左右),具体该怎么操作,求详细的步骤!!!

网友A:
弄个笔缠上线圈,边缠边测试吧。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己缠绕电感呢

网友B:
参考一下相关的电感设计

网友C:
改变一下线圈的密度就能改变数值

网友C:
楼主最好使用现成的电感吧。

网友D:
一般缠绕一边测量吧

网友D:
想要缠绕准确的电感不容易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qjuO6EHUCJ6zX-e0yY_Q6TSarxeCtcBl8mwT14JZFMUBh-T61XPkLKbtKZwy_th9Z8U ...

这个是原理性的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己缠绕电感呢

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F:
楼主绕制成功了吗

网友G:
你怎么绕制的?

网友G:
用的什么来测量的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要缠绕准确的电感不容易呢

这个间距也能决定电感大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吧

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B(2016-07-12):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B:
参数控制正常吗?

网友:
手工绕制的电感怎么样

网友:
稳定性应该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