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分压

楼主(2016-06-12):
分压直接两个电阻就行了,为什么还加两个电容串联呢,在并联两个电阻,这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A:
这样可以减小分压点对地的高频阻抗,使得(负载)电流变化对电压影响减小。

网友B:
使测量值稳定。

网友C:
电容对交流短路,减小了分压得到的电压源的交流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