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将程序烧到哪里了呢?

楼主(2016-06-12):
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将程序烧到哪里了呢?flash,rom还是ram

网友A:
下到flash中,在ram中运行的

网友B:
烧到哪里,是要看你boot引导下载地址的设置了。

网友C:
是rom吧,51中没flash的,只有rom和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烧到哪里,是要看你boot引导下载地址的设置了。

赞同你的说法!!1

网友E:
现在的芯片,要求都没这么严格了,有在rom中的,有在ram中的

网友F:
程序下载到大空间中去,比如rom和flash,执行的时候,搬到RAM中区

网友G:
比如我们的电脑,内存只有8G,硬盘有1tB,可是软件都在硬盘中放的了。道理和这个类似的

网友G:
取决于下载时编译器的设置,可以设置任意地址起始的。

网友H:
和芯片的内核也有关系了,低级的片子是固定死地址的,高级的片子可以任意设置地址

网友I:
flash是不可擦除的,因此,固定的程序和变量是在flash中的,可变的变量是在ram中的,编译器自动分配

网友J:
8K的flash是有8*1024个字节,一条指令可能有1~4个机器码,即1~4个字节,其中1~2机器码的指令使用最为频繁,所以这样算,大约可以写4000~8000条指令。一般的应用是写不到这么多的指令的。但是用于存储其他数据,例如汉字,数字点阵代码可能会超出预算。对于真的不够用的情况,建议楼主直接买块大容量的片。扩充flash不是很可取,增加了系统的不稳定因素,又提升了板的面积,布线难度。假如真的要扩容,可以有很多办法。扩展EEPROM(现常用256K~1M),或扩展基于SPI总线的flash memory(主流32M~128M),此两个总线驱动程序简单,方便扩展。

网友K:
各有各的用处和优点,根据代码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存储位置。编译器通过关键字指定位置的

网友L:
新手的话,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其他都交给编译器去考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