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5340输出SW不对

楼主(2016-06-12):
我利用TPS55340做升压电路,想24V转32V,当输入电压为5V时,空载SW波形是图一这样子,是正确的。
D:\Documents\Tencent Files\1174677378\FileRecv\MobileFile图1。
当我加大输入电压的时候,SW的波形就不对了,输入电压为7V时,SW是这样子的

D:\Documents\Tencent Files\1174677378\FileRecv\MobileFile
当输入为24V时,SW就没法看了,

D:\Documents\Tencent Files\1174677378\FileRecv\MobileFile
而且,当输入电压增加的时候,输出纹波也跟着增加,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是空载波形吧, 开关电源在空载条件下, 纹波大是正常的.
关键你看输出电压正常吗, PWM 占空比跟你的输入电压变化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空载波形吧, 开关电源在空载条件下, 纹波大是正常的.
关键你看输出电压正常吗, PWM 占空比跟你的输入 ...

输出电压是正确的,当接负载时,SW是方波,频率是正常的,但是纹波还是很大,那空载时,输入电压24V时,SW波形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就看这个波形, 我不能很明确地告诉你正常与否. 输出电压能保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这个波形, 我不能很明确地告诉你正常与否. 输出电压能保证就可以了

但是纹波很大,5v输入电压的时候,纹波要比24V输入时纹波小很多,我在找原因

网友B:
这个查看下TPS55340的数据首尔看看就能看出撒的

网友C:
电路设计有参考芯片手册吗

网友D:
加个假负载跑起来

网友E:
这个跟芯片的带负载的能力是有关系的。

网友F:
纹波还是很大

是不是滤波不够

网友G:
电压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