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8芯片连接无线USB不断掉线

楼主(2016-06-12):
1、按如图所示电路USB端接无线WIFI,另一端连接到A8芯片。无线WIFI,掉线-连上。不断重复,连接与掉线时间间隔几乎没有。2、将共模电感L2去掉,换成两个22R电阻。wifi连接成功几次后就再也连接不上。
3、将L2去掉,两端直接短接。TVS管换成15K电阻,无线WIF可以正常连接3-4分钟,然后掉新,再连上3-4分钟。。重复此过程。
4、不知哪位指点下,让无线WIFI可以正常连接不掉线。

网友A:
共模电感,TVS管的参数呢?
TVS管可以用ESD保护二极管;

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布线,还有接插件的质量了;
另外程序也要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TVS管的参数呢?
TVS管可以用ESD保护二极管;

尝试直接开发板(开发板上USB接口),usb网卡没有掉线。尝试直接焊接在核心板IO扩展排针上,依旧出现上述故障。大家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