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的板子冷启动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6-06-12):
Stm32f1的板子家电冷启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入工作状态呢?

网友A:
什么叫冷启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冷启动啊?

就是断电启动?

网友C:
启动有HSE等待时间,这个可以调节,还有一些其他,建议去看看时钟配置以及复位

网友D:
断电启动,要很长时间吗,不是很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