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总线中的总线数据提取电路中三极管作用的疑惑

楼主(2016-06-12):
红框中的元件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红框中的元件就是有源负载,提高增益。在此多余。这部分电路的功能就是输入脉动直流(50X2Hz)电压幅度越高输出(50X2Hz_Out)占空比越大。适当调整电路参数,下面电路与原来电路等效。但电路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中的元件就是有源负载,提高增益。在此多余。这部分电路的功能就是输入脉动直流(50X2Hz)电压幅度越高 ...

上端电源是3.8V,三极管基极所接稳压管为5V,根本没有导通的机会啊

难道这个图纸本身就绘制得有问题

没错,这个图纸本身就有问题。5V稳压管取消、短接。或改成2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