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放大器,自身震荡1.2Mhz,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13):
加强U1、U2的电源退藕。就是说,OPA690的7脚(VCC)、4脚(VSS)并联电容到GND、串联小电阻或磁珠。

网友B:
u2电阻换成k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电阻换成k级的

换成K级也一样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U1、U2的电源退藕。就是说,OPA690的7脚(VCC)、4脚(VSS)并联电容到GND、串联小电阻或磁珠。 ...

加了,也还是会震荡

网友A:
1. LS电路中FB1取消,两端直接短路。切记:接地阻抗越小越好。而不是相反!
2. L1 ~ L6 1uH电感改成磁珠。电源退藕磁珠比电感好。
3. C4、C5、C12、C13 的 0.1uF电容再并联10uF钽电容。
4. 合理的PCB布板。走线尽可能:短、直、宽、电源退藕电容采用“X”连线法,甚至不惜增加连线长度。
5. 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正(VCC,+5V)、负(VSS,-5V)电源不可或缺。

网友C:
从环路增益上看,传感器容性成分太大,加大C11,降低R10(保证带宽,降低IV放大率,由后面放大级补充),即可。还有如657是电流反馈型的高速运放,不适宜用在前级反相放大器,应做同相放大器,稳定性会提高,因为电流反馈型Op很难做相位校正。如**用反相或IV的架构的话,用电压反馈高速型的来替换,以前电压反馈没有高速,现在有了。电流反馈Op一般用在固定倍数的,不需要相位校正的埸合。也就是中间级纯放大。也不适合当有源滤波器用。如果在反馈回路 上有电抗性器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S电路中FB1取消,两端直接短路。切记:接地阻抗越小越好。而不是相反!
2. L1 ~ L6 1uH电感改成磁珠。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环路增益上看,传感器容性成分太大,加大C11,降低R10(保证带宽,降低IV放大率,由后面放大级补充),即 ...

好的,谢谢

网友D:
你把C1C2互换,自然就不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C1C2互换,自然就不振了。

对换,增益会降到很低,断开c2也一样会震荡,

网友D:
不谈增益行吗?对换还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谈增益行吗?对换还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