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代码在RAM中运行

楼主(2016-06-12):
问题描述:采用STM32F746+IAR,可以将指定的函数放到RAM中运行,但测试结果发现在RAM中运行比在FLASH中运行速度更慢,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它的Flash运行是很快的,放到RAM运行可能有数据/指令竞争RAM的情况

网友A:
而且RAM还可能不是单周期访问的

网友B:
放到ITCM里应该不会吧,内部flash有ART加速器。

网友C:
我问了这个差不多的 问题,差不多两个月了,没人理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