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线网卡连接网络不断掉线

楼主:
现描述现象如下:
     1、按如图所示电路USB端接USB无线网卡,另一端连接到A8核心板。网络连接出现,连接-掉线-连上。不断重复,连接与掉线时间间隔几乎没有。
     2、将共模电感L2去掉,换成两个22R电阻。网络连接成功几次后就再也连接不上。
     3、将L2去掉,两端直接短接。TVS管换成15K电阻,网络可以正常连接3-4分钟,然后掉新,再连上3-4分钟。。重复此过程。
     4、不知哪位指点下,让USB无线网卡I可以正常网络连接不掉线。

无线网卡的USB连接端口电路

无线网卡的USB连接端口电路

网友A(2016-06-13):
去掉D2D3试试?

楼主:
尝试去掉,还是不行。

楼主:
尝试直接开发板(开发板上USB接口),usb网卡没有掉线。尝试直接焊接在核心板IO扩展排针上,依旧出现上述故障。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B:
也许是USB2根线 没做差分 布线太差 太长
PCB图发来 D+ D- 高亮截图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USB2根线 没做差分 布线太差 太长
PCB图发来 D+ D- 高亮截图来说

初步结论,电源动态响应不理想。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