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中断函数中可以定义的局部变量数组最大是多少?

楼主(2016-06-13):
开发环境mdk4.72a,为什么我定义了一个2000字节的局部数组据出现问题。每次进串口中函数后,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A(2023-02-24):
因为是局部的,所以数据是变化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可能是你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重名了?

网友C:
话说,有可能是你全局变量被调用了吧

网友D:
你可以设置成静态全局变量,就好了

网友E:
这操作我也是不太理解,跟程序有关吧

网友F:
看看你全局变量都在那里调用了呗

网友G:
全局变量如果没被调用,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H:
是不是你局部变量设置大了,导致全局变量被占到了?按理来说不可能的啊

网友I:
估计是你全局变量是被调用了,把局部变量赋值给全局变量了导致的

网友J:
你把全局变量改个名字试试呢?

网友K(2024-07-0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L: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M: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N: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P: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Q: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S: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