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分析下,测量仪表的带宽是否越宽越好?

楼主(2016-06-13):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测量仪表的带宽是否越宽越好?

网友A:
如果你还能保证其他所有指标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网友C:
频谱仪分辨率带宽越小越好,带宽小的频谱仪价格贵点

网友D:
带宽跟噪声有关,也就跟最低测量值有关,一般来说,3倍的噪声值就是最低测量值,置信度为96%。动态响应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