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L的芯片如何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6-06-13):
MKL的芯片如何使用printf函数呢,有人提供下例程吗?我现在只会用串口输出,有点不太方便

网友A:
把串口函数的名字封装为printf不就OK了么

网友B:
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C:
参考标准c中的做法,自己写printf函数

网友D:
看你用的什么编译器了,有的编译器支持printf打印的,不调用串口的

网友E:
在IAR下,点击View->Terminal I/O调出虚拟终端,然后全步运行,就可以看到Terminal下开始打印调试信息。这个功能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F:
用基于编译器的虚拟串口中端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个编译器的设置都是不同的

网友G:
你看看官网的例子,我记得有个重定向的例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在IAR下,点击View->Terminal I/O调出虚拟终端,然后全步运行,就可以看到Terminal下开始打印调试信息。这个 ...

需要IAR支持这个芯片的吧,要IAR支持这个内核的

网友I:
1.重定向printf
2.自己重新编写串口输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