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3):
用TLP113光耦连接RS485电路连接的对吗??这个750欧的匹配电阻什么算的,谢谢了,刚入行没多久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要将图片文件直接上传来实现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将图片文件直接上传来实现贴图。

图片直接上传,每次输入的验证码是对的都会说验证码错误。我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直接上传,每次输入的验证码是对的都会说验证码错误。我再试试看

图片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B:
最近刚刚做了项目就是232转485带光耦隔离和电源隔离,使用过多种光耦,实测使用6N137可避免一系列数据异常问题,建议楼主尝试下。

网友B:
关于R2 R7  R11如何计算就需要参考TLP113的数据手册,看看发光管正常工作的电流是多少,进而计算出合理的限流阻值。

网友C:
好像通信速率不一样也要适当调整。

网友A:
本栏目有很多关于485光耦隔离的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不妨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刚做了项目就是232转485带光耦隔离和电源隔离,使用过多种光耦,实测使用6N137可避免一系列数据异常 ...

好的,谢谢!可以给我你的电路图吗??我的邮箱18130603522@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栏目有很多关于485光耦隔离的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不妨先看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R2 R7  R11如何计算就需要参考TLP113的数据手册,看看发光管正常工作的电流是多少,进而计算出合理的限 ...

前面的是输入10mA的电流,接3.3V匹配330欧的电阻,这个我清楚。只是后面的750欧数据手册也没说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通信速率不一样也要适当调整。

那是怎么调整法,有个标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通信速率不一样也要适当调整。

这个不是,我个人实践表明,做的设备只会有一个最大的上限,比如115200,之后更低的波特率都是完全兼容的,实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是输入10mA的电流,接3.3V匹配330欧的电阻,这个我清楚。只是后面的750欧数据手册也没说电流多大 ...

我说的就是前面的,之后后面的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作用,实际测试中,那个电阻我没有做过多匹配工作,以前使用的是PC817低速光耦,会发现数据对前端电阻(限流)敏感,上拉电阻我一般使用4.7k,还是建议你使用6n137高速光耦,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我个人实践表明,做的设备只会有一个最大的上限,比如115200,之后更低的波特率都是完全兼容的 ...

当然是变快了需要调整,或者有个上限,这个结构决定更低的速率肯定是更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调整法,有个标准吗?

500欧  19200实测可行。具体调嘛就拿示波器看看 光耦过来后的方波波形边沿变成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