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4和keil5能同时装在1台电脑上吗?

楼主(2016-06-13):
keil4和keil5能同时装在1台电脑上吗?

网友A:
可以不同目录就行

楼主:
好,把分给你,怎么结贴啊?

楼主:
玩不转,结贴怎么操作?

网友B:
可以的,我试过KEIL3和KEIL4都安装在电脑上,但是KEIL3不能打开KEIL4建立的工程,KEIL4可以打开KEIL3的

网友C:
我的系统win10,装keil5;装个虚拟机,虚拟xp系统装keil4.完美运行

网友D:
WIN8 64位好像装KEIL4时有问题? 大家有碰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E:
keil5  有什么新功能了

网友F: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G:
完全可以,没任何问题,电脑上已经装了3个版本了

楼主:
keil2和keil4不能同时装,我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的系统win10,装keil5;装个虚拟机,虚拟xp系统装keil4.完美运行

我WIN8 64位装KEIL4/KEIL5总是装不上, 注册不成功,请搞手指点一下,如何安装多谢

网友I:
Keil4和Keil5可以的。网上有教程的,不过要小心地改,不然就很可能都用不起了。重装系统前这么搞过,重装之后,嫌改起麻烦,就只在公司电脑装Keil4了

网友J:
可以,个人感觉4更稳定一些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把分给你,怎么结贴啊?

24小时后,,,散分结贴就ok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试过KEIL3和KEIL4都安装在电脑上,但是KEIL3不能打开KEIL4建立的工程,KEIL4可以打开KEIL3的 ...

从来没用过Keil3

网友M:
当然可以了,安装目录更改一下就行

网友N:
可以的,但要分开安装目录

网友O:
装不同盘上去

网友P:
应该是可以。没有安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