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的一些概念不懂

楼主(2016-06-13):
现在对蓝牙芯片的选型出现了疑惑,还望大神们指点迷津:
    1.iphone手机能用普通蓝牙耳机吗?如果是,为什么,这是说明了蓝牙耳机的芯片是双模的吗?
    2.如果我用蓝牙2.0或者蓝牙4.0的蓝牙模块,能连上安卓和iphone手机吗?还是说一定要双模的才行?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

网友A:
蓝牙4.0的概念很大,你可以认真研究下。为什么phone可以接蓝牙耳机。

以前搞不懂,后面也是别人教的。

单纯蓝牙2.0模块,是连不上iphone的。安卓可以。

网友B:
iPhone能否用普通蓝牙跟是不是什么双模没有关系,苹果是否开放蓝牙通用设备的接入完全是苹果底层软件决定的,跟蓝牙无关。

网友C:
iphone应该是开放了蓝牙的耳机协议和ibceaon。
2.0的模块做传数据应该是连不上的。

网友D:
现在所说的BLE,是从蓝牙4.0开始的,4.0的协议跟3.0、2.0不同,所以不能向下兼容,4.0只能传输小数据,无法传输大量的比如音频数据。
所以蓝牙耳机,一般都是3.0或2.0(这个没具体了解过),而常说的蓝牙手环、自拍器这些东西,都是用蓝牙4.0。
手机之所以可以连接蓝牙耳机、又可以连接蓝牙手环,是因为手机自带的是双模蓝牙,具体使用3.0还是4.0就由手机端的软件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了。
一般情况下,模块使用的大多数都不是双模蓝牙,除非是项目需要,否则只能是2.0、3.0、或4.0,而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双模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