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6-06-13):
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实现平滑,估计和预测,我想问下这几种算法实现的时候有什么区别?用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A: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帮顶!

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下什么 是卡尔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帮顶!

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下什么 是卡尔曼滤波?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估计算法,一个系统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状态,当你需要对这个系统做估计或者跟踪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算法,这种算法的原理就是首先对系统建模,然后根据系统的历史状态和当前的观测值对当前时刻的状态或者将来时刻的状态进行估计,通常用在机器人跟踪,导航制导等方面。

网友B:
楼主是研究生?

楼主(2017-03-27):
恩恩,是的,不好意思,才恢复,好久没有看帖子了。

网友C:
这么专业的问题,就不是我等搞单片机的能回答得了了,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