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波形毛刺

楼主(2016-06-13):
用stm32L152片子,输出波形有毛刺,产生原因?怎样消除?

网友A:
什么信号的波形?滤波啊

网友B:
毛刺是根源是什么,电磁干扰还是什么

网友C:
要看是什么样的波形了,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频率特性加滤波器.高频的毛刺可以加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