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部分什么功能

楼主(2016-06-13):
运放输出后面接如下图的电路,图中的电阻和电容实现了滤波功能么?这里实现的是低通和高通滤波的组合么?应该怎么理解?求懂得指导一二,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运放输出与图中的左侧端口连接

楼主:
运放的输出分压是什么用途!运放输出信号经过图中的电路要进入AD芯片。感觉分压那不更减小信号了?

网友A:
1 提供完整的图
2 输入是什么信号
3 哪个上用的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吗?只让某段频率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吗?只让某段频率经过?

不是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是低通与高通的串联组合,

高通+低通或者低通+高通,都可以组成带通,而且中心频率计算公式一样。

网友C:
3L说得对。
620p这么小,明显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

后面分压,降低信号幅度也是常有的事;
你认为不需要降低,可以不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L说得对。
620p这么小,明显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

620PF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么?还是会导致自激振荡,看别处说运放输出接小于1000pf电容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620PF是防止运放自激振荡么?还是会导致自激振荡,看别处说运放输出接小于1000pf电容是可以的 ...

首先要看有没有自激,没有更好;
有自激的情况下,接这样的电容会消除,容量一般要实验选定。
有时候还会用R、C串联,然后接在运放输出端。

网友D:
不论取值如何,电路形式就是高通和低通串联

网友E: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F:
     这是一个由高通+低通组成的增益1的带通电路,正如楼主在9楼所说,C52=1nf,由于R=R24=R28,所以,
   中心频率=1/2piR√(C48*C52)=1/6.28*62*√(100*1)=257Hz
原来C48=C52=10nf,为了增益=1,取值C48/C52=100,结果以损失一定的Q值为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论取值如何,电路形式就是高通和低通串联

高通和低通串联的情况下,C1和R2可以互换?R1和C2可以互换么?谢谢。

同时互换,就成立低通+高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通和低通串联的情况下,C1和R2可以互换?R1和C2可以互换么?谢谢。

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