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U1A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6-13):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加了偏置电压的反向放大器,用于放大MIC送来的信号,明显C2后面漏画了一个电阻,别看什么电路都当是对的,然后猜一堆功能出来,基本原理还是得服从的。

网友B:
放大电路。。。。。。
因为MK1有输出阻抗所以C2不一定要再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第二级用10k:1k的偏置电压不太好吧。。。。

网友C:
就是个IV,电容式的MIC放出的是电荷,也即时电流(电荷时间的微分),MIC不是输出电压。

网友C:
这个MIC,是电容式MIC,声波改变容值,改变这个电容的电荷的多少,电流(电荷对时间的微分)跟声压,频率有关,

网友C:
动圈式的MIC的工作原理,声波推动线圈式切磁力线(内有永磁铁),输出电压信号,较小,但不需要 直流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动圈式的MIC的工作原理,声波推动线圈式切磁力线(内有永磁铁),输出电压信号,较小,但不需要 直流偏置。 ...

接2.2K电阻到电源。。。。。。感觉是驻极体话筒。。。。。。。。

网友D:
R6的存在,表明它是带有一级共源MOS放大的驻极体MIC。配以5V电源4.7kD极电阻,构成极简典型应用电路。
运放不构成跟随器,其余还是请楼主专程去从头学习运放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但是由于偏置电阻的存在,就不是纯粹电流源,依实际运用此偏置不能小也不能大,通常在十几k欧左右,因此 ...

从交流等效电路来说,MIC的偏置电阻是不流过信号电流的,因为交流电位等电位,都是GND,全部电流都通过电容及反馈电阻,转换成第一级的电压,如果在C2串一个电阻,会破环IV电路的功能,变成了反相电压放大电路,偏置电阻变成无源的IV取样电阻(如果C2+串联电阻》》偏置电阻)其他计算就比较复杂了,这个电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稳定性的问题,因为从环路增益来说,有一个很大电容延后,由C2和MIC的电容引起的,因此在反馈电阻并一个合适的电容,进行相位校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个加了偏置电压的反向放大器,用于放大MIC送来的信号,明显C2后面漏画了一个电阻,别看什么电路都当是对 ...

像这种帖子不同人回答不同的结果,最终还造成初学者都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肯请版主能否在各种问题中给一个正确较为权威的回答,以便也让初学者能够学习,而不是模凌两可的认知,最终什么也没学会。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帖子不同人回答不同的结果,最终还造成初学者都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肯请版主能否在各种问题中给一 ...

领悟,看经典书,权威书及自已动手做实验,别相信什么权威。权威也是人。只能说明楼上的比较懒,给一个标准答案,为何正确,为何不正确,不深究。这样的态度,在技术上深入不下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帖子不同人回答不同的结果,最终还造成初学者都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肯请版主能否在各种问题中给一 ...

本问题应算简单
因此个人应该具有正误判断能力,而不是往死里背诵。
如果依赖班主,那么,假设班主又出现差错呢?那岂不就成了模棱三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本问题应算简单
因此个人应该具有正误判断能力,而不是往死里背诵。
如果依赖班主,那么,假设班主又出现 ...

模棱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