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推动mos的改进请教

楼主(2016-06-13):
最近在做一款mos驱动电机的电路,但是我通过如图的电路做出来的驱动,带动单管mos端的上升沿是150ns,带动5个管子是300ns。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改动这个才能减小上升沿的时间,请大家给与指导。
这个电路的驱动信号来自于sh79f083a的pwm口,驱动单周期是130us。请各位给与指导。在线等候啊。

网友A:
Q6门极到GND的电阻从51K改为1K或1K以下。

楼主:
改成100欧的电阻,上升沿由150ns变成130ns,但是待机电流大了不少,到50ma了。管子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发热了

网友B:
驱动I C考虑不?

楼主:
暂不考虑IC驱动,就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的方式来做。

楼主:
如果有ic驱动的话我想要能直接可通过电位器调整占空比的mos驱动。

网友C:
8550的B极,串接一个1K以下的电阻。5R1的两端并个4148.

网友D:
我觉得5R1并个小电容是否可行,加快开机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5R1并个小电容是否可行,加快开机速度。

最左边电阻并电容

看见过坛子里有比这稍复杂点的驱动,带正反馈加速

网友E:
51k电阻应该变大,换好点的高频三级管。

楼主:
大家的意思我汇总了一下,是这样的图,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去实验一下

网友F:
推挽管加静态偏压,速度会不会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电阻并电容

看见过坛子里有比这稍复杂点的驱动,带正反馈加速

最左边加22p电容,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左边加22p电容,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加个10nF以上的看看,哥?
电阻改330欧?

网友G:
你先看看图腾柱有没有过零失真,如果有,图腾柱驱动端加上两个二极管,防过零失真,试试,过零失真会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10nF以上的看看,哥?
电阻改330欧?

哥。哪个电阻要改成330欧姆?你给说说我改改试试

楼主:
这个波形是我抓的目前的情况,在mos管输入端抓的,感觉有一个上冲,还有就是上升沿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哪个电阻要改成330欧姆?你给说说我改改试试

最左边那个电阻
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那个电阻
并电容

改后上升沿是135,和原来差不多。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后上升沿是135,和原来差不多。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善

irf540n的Ciss典型值为1960pf

试试从新设计下电路,把PNP管放上边,NPN管放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540n的Ciss典型值为1960pf

试试从新设计下电路,把PNP管放上边,NPN管放下边 ...

那样下降沿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楼主:
算了,不改了,等样品来了在装上看看效果,要是不行的话就重新换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