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转串口线调试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3):
刚买了一条HL-340 USB转串口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正常,但接单片机却不能通信。其第三脚电压为零伏,无负电压。高电平大概5V。发送数据能看到波形,但是经过MAX3232芯片出来就不对了,出来的TTL低电平很高(2.5V左右),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
请问各位电脑没有串口可以用的话,你们都是怎么调试的,或者有没有用过USB转串口线调试的朋友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正常,那就要看你的单片机程序怎么样,你确定是调试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正常,那就要看你的单片机程序怎么样,你确定是调试线的问题??? ...

#include "stm32f0x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ypedef uint16_t u16;
void delay_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6000;
                                while(i--)
                                {}
                        }
  }
FlagStatus RX_status;
        void RCC_cfg()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L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1);
                                 FLASH_PrefetchBufferCmd(ENABLE);
                                 RCC_PREDIV1Config(RCC_PREDIV1_Div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PREDIV1, RCC_PLLMul_6);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4,ENABLE);
}
void GPIO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fg()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4, ENABLE);
}
void NVIC_cf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xBuf1 = 0;
       RCC_cfg();
       GPIO_cfg();
       USART_cfg();
       NVIC_cfg();
             USART_ClearFlag(USART4, USART_FLAG_TC);
             delay_ms(100);
             TxBuf1=0xaa;
       if(TxBuf1!=0)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while(1)
                         {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lay_ms(100);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lay_ms(100);
                         }
}

看来不一定是线的问题,以上代码用的USART4,无法实现通信,但是换成USART1就可以了,有老师知道上面错在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