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14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6-13):
买了一个遥控器,拆开主板有个24C02   旁边有个14脚的芯片被打磨了  1 2脚接的输出两路驱动继电器的,4脚是+5V,11脚是GND,  5 6脚接的24C02,7脚接的遥控接收器的数据端,8  9脚个上拉了一个电阻,同时有个跳线帽接到8 9脚,分别短接到GND,各位能猜出是个什么芯片吗?单片机?

网友A:
4运放(显然不对!应该是MCU)

网友B:
不像。STM8好像没有这种封装

楼主:
会不会是个国产的单片机?

网友C:
这个感觉好像是个接收执行IC

网友D:
遥控器,那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E:
单片机的正确

网友F:
楼主知道是单片机,估计想问具体型号吧。

网友G:
STC的单片机?

网友H:
飞凌或者是义隆单片机吧。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