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 同时开两个定时器,参数干扰,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13):
我同时开了TIM2和TIM3,TIM2定1ms,TIM3定0.1ms
static void Tim3_Init(void)
{
        asm("sim");                        //禁止中断

        //禁止中断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 DISABLE);

        //分频(2^3分频) 16M / 8 = 2Mhz-->0.5us,允许产生更新标志
        TIM3_PrescalerConfig(TIM3_PRESCALER_8, TIM3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400U --> 400U * 0.5us = 0.2ms //0.2ms 复位一次
        TIM3_SetAutoreload(200);

        //初值 0
        TIM3_SetCounter(0U);

        //开定时器
        TIM3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Cmd(ENABLE);

        //允许中断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asm("rim");
}

static void Tim2_Init(void)
{
        asm("sim");                        //禁止中断

        //禁止中断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DISABLE);

        //分频(2^3分频) 16M / 8 = 2Mhz-->0.5us,允许产生更新标志
        TIM2_PrescalerConfig(TIM2_PRESCALER_8, TIM2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2000 * 0.5us = 1ms //1ms 复位一次
        TIM2_SetAutoreload(2000U);

        //初值 0
        TIM2_SetCounter(0U);

        //开定时器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允许中断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asm("rim");
}

void Tim_Init(void)
{
        Tim3_Init();
        Tim2_Init();
}

void Task_TimeRun(void)
{
        Task_4msCounterA++;
        Task_4msCounterB++;
        Task_8msCounter++;
        Task_16msCounter++;        /*1ms时基*/

//        Led_MainFunction();
}

void Task_AD_Run(void)
{
        if(u == 0)
        {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2);
                u = 1;
        }
        else
        {
                GPIO_WriteLow(GPIOA, GPIO_PIN_2);
                u= 0;
        }
        if(0U == ADSample_GetFlag())
        {
                ADSample_MainFunction();
        }
}

INTERRUPT_HANDLER(TIM3_UPD_OVF_BRK_IRQHandler, 15)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ask_AD_Run();
        TIM3_ClearFlag(TIM3_FLAG_UPDATE);
}

INTERRUPT_HANDLER(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 13)
{
        Task_TimeRun();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
}

TIM3的中断应该0.1ms进入一次,但是通过io电平翻转,发现有跳动,TIM2不进行初始化,就不会跳动,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定时器的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中断优先级。 还有不要在中断里面做太多事情。

网友B:
是不是哪个参数在定时器2里边被改了

网友C:
0.1ms的时间内,你的中断处理函数能处理完么,AD操作100us,是不是有点短?

网友D:
中断程序太复杂了,改成寄存器操作,还有中断程序关总中断干么啊;

网友:
你AD是死等的吧,还是用标志位在中断里面开启吧,   话说STM8有个可以用定时器触发AD的

网友E:
这两个定时器是不是用了中断呢,两个中断是不是冲突?

网友F:
软件处理问题

网友G:
这两个定时器应该不会冲突吧

网友F:
第一听说  “参数干扰”这种说法。

根本就是软件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