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USART高波特率出现数据数据错误

楼主(2016-06-13):
本人在进行串口通信时,由于需求是波特率为400K,查看stm32 usart波特率最高可达到4.5M,我用usart1,plck2=72M,和36M都试过了,不行,由stm32发送数据,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大部分都是错的,两端波特率及其他设置相同,在低波特率接受正常。把串口线弄短也不行。在此请教大拿,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网友A:
首先你得检查你的RS232这个收发器支持的带宽范围是多少?看看对应手册400K是否在其范围内。

网友A:
查看stm32 usart波特率最高可达到4.5M说的是不带收发器直接相连的情况下,数据线短而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的数据。如果经过收发器的话,还得看收发器的带宽限制。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家正解,确实发生在串口转USB这个pl2303上,由于本人的这个模块有点小问题,换一块好了

见到好多人因为这个东西 搞波特率时遇到点麻烦。

网友C:
usart波特率最高可达到4.5M说的是不带收发器直接相连的情况下,数据线短而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的数据

没有干扰,很难做到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光耦,光耦能不能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