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图中电路 两个MOS管是如何工作的?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6-06-13):
大家帮分析下。
上图所示电路,当RB1为1时,栅极电压是多少?A点电压是多少?
                     当RB为0时,栅极电压是多少?A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
24V和15V是共地的。图中少画了个GND

网友A:
图有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错吧?

图中少画了个GND。其他的没错。图实现的功能是  通过控制RB1的高低电平,实现输出24和15的切换。我没看懂MOS是怎么导通工作的?

网友A:
P2是源极接A点,它的体二极管是导通的。
如果N2导通,那么24V通过P2的体二极管和N2到15V直通
所以我觉得图可能有错。。。。。。。。

楼主:
嗯 您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是源极接A点,它的体二极管是导通的。
如果N2导通,那么24V通过P2的体二极管和N2到15V直通
所以我觉得图 ...

图肯定是没错的。现在就是想不通怎么控制15和24切换的。

楼主:
拿NMOS来说,一般都是D接输入,S接输出。但图中的NMOS接发正好相反。

网友A:
如果P2源极接24V那就很容易理解-----正好是典型的CMOS反相器电路
不过你的是反过来的,看不懂

网友B:
RB1为1时,N2导通为15V,RB1为0时,P2导通为24V,

网友C:
推挽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B1为1时,N2导通为15V,RB1为0时,P2导通为24V,

N2导通时 电流是从15V——N2的S极——N2的D---负载?

此时N1是如何保证不导通呢?内部不是有体二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工作模式。

可否说说MOS管电流是怎么流的?

楼主:
我又对比了一下实物的PCB,发现这个图上面PMOS的 DS极画反了。实际应该是上图这样。

网友D:
如果是NMOS,体二极管一直把15V导通到A点的

网友D:
感觉图有错,PMOS管的导通条件是US>UG,P2的S极接了24V,而G极的电压无论什么时候应该都小于24V(即使24V直通,也还有个二极管的压降在那),这样的话P2是一直导通的,A点的电压怎么可以变到15V呢?坐等大神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NMOS,体二极管一直把15V导通到A点的

上面是PMOS  下面是NMOS。图是有错误、正确的图纸请看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图有错,PMOS管的导通条件是US>UG,P2的S极接了24V,而G极的电压无论什么时候应该都小于24V(即使24V直 ...

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RB1为1时,T5导通,T11导通,两个MOS的栅极电压略小于24V。此时上面的PMOS不足以导通。此时A点与15V通过下面的NMOS内的体二极管相连。A点输出略小于15V。

当RB1为0时,没搞懂栅极电压是多少?上面的PMOS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E:
你那個圖应该是图中修改的PMOS管的那个是正确的;当RB=0时,输出24V,当RB=1时,输出15v

网友E:
我来给你解释RB=0时,如何输出24v;RB=0时,P2的s极电压是24V,g极电压是15v,则P2导通,而N2的UGS=0V,截止;故输出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個圖应该是图中修改的PMOS管的那个是正确的;当RB=0时,输出24V,当RB=1时,输出15v ...

恩 图已经改过来了。
RB=1时,A点输出的15V是通过下面NMOS的内部体二极管么?还是通过下面NMOS导通的沟道?如果是通过沟道导通,那么流向负载的电流就是从NMOS的S极流向D极了,这样可以么?
RB=0时,栅极的15V是怎么来的呢?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E:
RB=1时,15通过NMOS内部二极管走的;RB=0时,24V是走P2的导通沟道走的;RB=0时,栅极的15是通过那个电阻和二极管到的

网友E:
R39和D3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你有具体实物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你有具体实物测试过吗

有实物

楼主:
D3是单向的。而PMOS导通需要S>G,没有路径啊。

网友E:
“没有路径“,什么意思??

网友F:
把二极管也画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路径“,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按照红线的路径 从而使PMOS导通么?D3是单向的,流不过去电流啊。

网友E:
我去,哪是你这样走的,输出24时,电流是经过P2和3.3K;输出15v时,电流是流过N2和3.3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哪是你这样走的,输出24时,电流是经过P2和3.3K;输出15v时,电流是流过N2和3.3k ...

恩。你画的我理解了。

我还是没搞懂P2是如何导通的?要使P2导通,S极电压应该大于G极电压一定的值,PMOS虽然是电压控制器件,但是也需要从S流向G极电流的吧?此时D3是反向的,肯定流不过去啊。这是我疑惑的地方。

网友E:
电流是图中这样走的,你太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是图中这样走的,你太纠结了

哈哈 是啊。比较纠结。谢谢你的图。

我纠结的是 当RB为0时,栅极的电位是多少?为什么?

还有图中T12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RB1为1时,T5导通,T11导通,两个MOS的栅极电压略小于24V。此时上面的PMOS不足以导通。 ...

对于NMOS,是UG>US时导通,对于PMOS,是UG<US时导通,P2是PMOS管的话,他的US为24V,UG又小于24V,那不是一直导通吗?这样的话A点的电压怎么会是15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NMOS,是UG>US时导通,对于PMOS,是UG

UG小于24V,如果是23.2V,并没有达到UGS的门槛电压,是不是就不会导通了呢?

网友E:
我仿真了下,沒什麼用,你可以实物测试下,是否有用,记得告诉我下

网友E:
你看一下,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E:
你可以对照看下,再实物中测试下,要与不要T12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对照看下,再实物中测试下,要与不要T12有什么不同

你图中PMOS的D和S接反了。应该是S极接24V。

网友E:
没有反哦,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反过来的话就不对了

网友E:
我刚反过来试了一下,输出都是15v,所以我觉得应该是D机接24v

网友E:
还是你说的对,刚搞错了,是S极接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仿真了下,沒什麼用,你可以实物测试下,是否有用,记得告诉我下

好的  等晚上实测了告诉你

网友E:
嗯嗯,但是我反过来为什么仿真也是可以的,晚上你把D极和S极反接一下,也试试行不行;还有吧T12去掉看看是否有影响

网友G:
我的理解RB=0时 , T5 ,T11 关闭   ,  15V通过R39、D3加到MOS管G极 (T12 E极)   ,T12关闭,  PMOS  UG<US导通,NMOS关闭, A点电压24V

我猜的  错了别喷我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有点疑惑。R39和D3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RB=0时 , T5 ,T11 关闭   ,  15V通过R39、D3加到MOS管G极 (T12 E极)   ,T12关闭,  PMOS  UG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有两点疑惑。

按你说的,上面的PMOS导通时,PMOS的S到G会像三极管一样有电流流过么?D3是反向的,S到G到D3到R39的电流流不过去,PMOS如何导通呢?

我的理解哪里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G: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  通过给GS间电容充电,电容电压VGS到一定程度MOS管就导通了    ,电容充满了回路中就没有充电电流了  ,G极电压就是15V了

楼主: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楼主:
引用 网友G: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  通过给GS间电容充电,电容电压VGS到一 ...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PMOS的S极连接到24v哦,D极连接的Rload.感觉你说的充电路径不太对哦。对这句我不太懂——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能帮我在图中画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  通过给GS间电容充电,电容电压VGS到一 ...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PMOS的S极连接到24v哦,D极连接的Rload.感觉你说的SG充电路径不太对哦。对这句我不太懂——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SG的充电电流不应该是从S也就是24V流向G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搞错了 上面说的PMOS S极改为D极        我发个资料你看下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PMOS导通是通过15V,R39,D3,PMOS G极,PMOS S极,Rload,GND

前几页介绍MOS管的详细工作过程     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也没有完全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页介绍MOS管的详细工作过程     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也没有完全搞懂 ...

多谢啦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对照看下,再实物中测试下,要与不要T12有什么不同

昨晚测了下,T12是有用的。去掉后G极的波形就变了。

有T12时,G极波形是15和24交替的方波。
去掉T12后,G极的15和24方波切换过程会有台阶。

网友H:
这个问题居然能讨论到三页,而且还没有结果,
还有人说三极管没有用,LZ居然真的去掉了
LZ一直纠结路径在哪,路径在哪,知道二极管是死路,你就不会考虑考虑其他路径?还不够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居然能讨论到三页,而且还没有结果,
还有人说三极管没有用,LZ居然真的去掉了
LZ一直 ...

哈哈,您见笑了,小弟愚笨。

我疑惑的主要有

1.PMOS导通 肯定需要VS(24V)>VG,而在导通过程中,SG充电时需要电流的。他们说的路径中D3是反向的,不能让SG的电流流过去。所以我认为他们说的PMOS导通SG电流 通过D3流是不一定正确的。您说呢?

2.难道PMOS导通时是通过S(24V)-------G--------T12(E)---------T12(B)-------15V这样的路径来给 SG充电,从而导通的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您见笑了,小弟愚笨。

我疑惑的主要有

NMOS导通到PMOS导通的转换过程:
NMOS导通的时候,栅极被充电到24V,转换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迅速把栅极电压泄放到15V,PMOS导通。随后15V通过二极管维持栅极电压,保证PMOS导通

网友I:
原理图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NMOS导通到PMOS导通的转换过程:
NMOS导通的时候,栅极被充电到24V,转换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迅速把栅极电 ...

随后15V通过二极管维持栅极电压,保证PMOS导通

版主,只是PMOS导通瞬间SG极之间会有充电电流,而维持PMOS导通只需要SG之间电压满足要求,没有电流流过SG极了,。对么?谢谢

网友J:
楼主,我是代理分销IR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