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虚拟串口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我在做一块STM32F103ZE的板子,做的是usb虚拟串口的功能,目前碰到的问题是用官网的源程序下载后电脑没识别,查看了D+和D-的电平,都为高,D+有接上拉电阻,但是D-为什么也是高电平呢?我此时没有接usb线所以D-此时是一个悬空的状态。麻烦各位大牛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电脑得联网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得联网下载呢

联网下载?是指连上USB线?连了usb线电脑显示是unknow device,我的理解我还未连接电脑时候D+应该是高电平,D-应该是低电平。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