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CU复位脚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最近用的STM32F427VG,发现MCU上电正常工作2小时后,复位脚电压变为2.6V左右。MCU直接处于复位状态...有哪位兄弟知道是什么情况?
复位脚对地10uF电容+10K电阻上拉,BOOT0,BOOT1,直接10K下拉;

网友A:
是不是10uF电容放电不干净,积累起来的

楼主:
正常运行过程中RST脚应该是3.3V才对...不存在放电的问题吧....

网友B:
复位脚对地的10uF电容应该存不了太多的电量

楼主:
再加大点?现在加了个100uF的发现启动困难,启动时间要3秒钟的样子,而且经常启不来....

网友C:
通常不需要太大的电容,0.1uF的足以,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大电容启动有问题的情况,当时复位脚好像电平在1.4V左右

网友D:
不觉得你问题出在复位脚的RC,那个C也不要太大,1uf都够了。

问题可能出在你程序代码上。你不妨搞个简单地测试程序验证下,比方IO翻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