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采用定时器触发AD转换

楼主(2016-06-13):
哪位大神用过stm32CubeMx来配置定时器触发AD转换?请论坛中的大神不吝赐教!最好能给出配置的过程,以及在生成后的代码中需要用户添加的代码,谢谢!

楼主:
目前我是这样配置的,但是定时器一直无法触发AD进行转换,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ADC1的配置

ADC1的配置

TIM3的配置

TIM3的配置

ADC1的参数设置

ADC1的参数设置

ADC1的参数设置

ADC1的参数设置

TIM3的参数设置

TIM3的参数设置

楼主:
自己添加的代码如下,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是用DMA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一个地址空间中,再用串口发送出去,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目前采集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A(2016-10-19):
采集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