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关于超级电容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6-06-14):
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小的太阳能电池给超级电容充电,中间串联一个二极管,避免当阴天的时候电流反向,然后超级电容再接一个电源稳压电路,超级电容是3.3V,0.33F。

现遇问题如下:稳压电路的工作电压2V,如果当先给超级电容充电到电压超过2.2V,再接上负载,则可以一边太阳能充电,一边带负载,稳压电路输出5V;但是如果一边充电一边放电,超级电容的电压则会在1.9V左右就升不上去了,感觉就是不能超了稳压电路的启动电压。

不知描述是否明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检查负载在1.9V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负载在1.9V左右的电流.

电流只有几个ma  但是我升压电路不怎么耗电的  后来我在超级电容后面接了npn+pnp来当开关  想说设定一个开关电压 但是电压也是升不上来 总是比导通电压低一点

网友B:
1 除了换低电压启动的 升压 IC
2 增大 太阳能板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除了换低电压启动的 升压 IC
2 增大 太阳能板面积

后来换成了0.8启动的IC也不行,超级电容那边充到0.76那样就不充了,导致后面的升压电路不工作,如果把升压电路断开,先给超级电容充到1V左右的话,再接上IC模块,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一旦超级电容的电压掉下来了,就又到0.76左右截止了。。。。。。。。。  然后由于想尽量缩小体积,所以太阳能电池板面积不能再大了,求帮忙

网友B:
自己测试下 IC的 启动电流 负载电流具体多少?升压效率是多少?升压输入电流是多少?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试下 IC的 启动电流 负载电流具体多少?升压效率是多少?升压输入电流是多少?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

我IC用的是PT1301,这边电流目前还不好测,手头没东西,电路的话就是太阳能电池——二极管——超级电容——PT1301  然后想输出3.3V  给电池充电

网友C:
一般的超级电容是设计来做数据保持的,内阻有几十欧左右,你的5V负载启动电流太大,所以电压掉得厉害,要注意,升压电路输入电压越小,需要的电流越大。建议:1、在超级电容上并个几百uF的普通电解电容降低“等效内阻”;2、给5V负载加限流措施限制输出功率;3、加大太阳能板输出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只有几个ma  但是我升压电路不怎么耗电的  后来我在超级电容后面接了npn+pnp来当开关  想说设定一个 ...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这IC的起动电流有点高,太阳能电池的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超级电容是设计来做数据保持的,内阻有几十欧左右,你的5V负载启动电流太大,所以电压掉得厉害,要注 ...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麻烦帮我讲讲哈~
1,我之前测过超级电容的短路电流,最开始用的超级电容是5.5V 1F 的,在电压充到1V左右的时候,短路电流可以达到几十ma,我的pt1301的启动电流我看了数据手册,好像也没有多大,所以就觉得应该可以启动的。
2,对于您的第二点建议,我升压模块的负载是想给3.7V 的电池充电,那我要限流的话 用电阻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这IC的起动电流有点高,太阳能电池的电流不够.

太阳能的是不够,直接带IC的话 带不起来,我是用超级电容供电的,IC的启动电流的话我看数据手册,没看出来要多大,嘿嘿,不好意思,我貌似懂得不多

网友D:
当电压低于1.9V时,直接关闭升压。等电压回升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电压低于1.9V时,直接关闭升压。等电压回升后再启动。

我就是这边也遇到问题了,本来想加个npn和pnp做个开关来着,设定个1.4V的开关电压,但是发现不到1.4就不充电了,所以一直达不到三极管的导通压降, 请问您说的是要怎么做这个开关?

网友D:
大概这样子。

网友D:
换个带滞后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麻烦帮我讲讲哈~
1,我之前测过超级电容的短路电流,最开始 ...

1、所以说内阻有几十欧;手册的数值是指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如果接了负载,启动时的电流实测才知道;
2、其实超级电容这么用很多余,用普通电容就可以解决瞬间启动电流不足的问题,如果还是稳不住5V电压,那就证明不是什么瞬间电流不够,而是太阳能板输出功率不够大,因为升压转换效率的原因,升压电路输入功率必须大于负载需要的输出功率。串电阻可以降低负载消耗的功率,降低对太阳能板功率的要求。

网友E:
这个带滞后的压控开关,学习了 搭一搭试试。
你这应该仅仅只是因为太阳能板供不起升压后的功耗,不然你认为你的电流只有1ma  那你就在你超级电容上并接个 2.2v/1ma  2.2K的电阻 大概试试  看看你电容上的电压时怎么样的变化趋势,调一调电阻再试试有事怎么样的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阳能的是不够,直接带IC的话 带不起来,我是用超级电容供电的,IC的启动电流的话我看数据手册,没看出 ...

手册里面的启动电流是在电压足够的状态下的,电压不足的状态下电流可能会不一样.也有可能是刚开始启动状态就把你的电放掉了,所以我喊你测1.9V左右时的电路电流,这个状态下电路可能没达到启动状态就把你的电吃掉了,厂家不会给你这个数据,因为芯片不正常工作.
你测电容的电流是短路电流,与接了负载时电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带滞后功能的

谢谢,我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面的启动电流是在电压足够的状态下的,电压不足的状态下电流可能会不一样.也有可能是刚开始启动状态 ...

谢谢,我再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所以说内阻有几十欧;手册的数值是指不接负载的情况下,如果接了负载,启动时的电流实测才知道;
2、其 ...

谢谢,我再按大家说的试试,有问题继续请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带滞后功能的

你好 按你这个电路搭了一下 结果还是到1.4V以下就不充电了 达不到导通电压。。。。我是把电阻下面的两个二极管去掉了  把启动电压降低到1.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你这个电路搭了一下 结果还是到1.4V以下就不充电了 达不到导通电压。。。。我是把电阻下面的两个 ...

我设计是按1.9V。

楼主:
那我把两个跟电阻串联的二极管去掉的话, 阈值不就是1.4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把两个跟电阻串联的二极管去掉的话, 阈值不就是1.4了么?

差不多,具体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具体要试试。

我试了 结果就是不到1.4V 就截止了  充电电压一直达不到三极管那边的导通电压 这个问题都纠结一个多礼拜了  试了好几种开关电路,结果都一样  断开负载那边  超级电容就能充电  带着负载 就到不了开关的导通电压  郁闷啊

网友A:
很简单啊,你启动不了电路啊,所以我让你测电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 结果就是不到1.4V 就截止了  充电电压一直达不到三极管那边的导通电压 这个问题都纠结一个多礼拜 ...

还是给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F:
是我的话,就先找个够大的太阳能电池板试试,看看是不是功率不够的原因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即使解决了升压IC的启动问题,那么其充电速度也是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你启动不了电路啊,所以我让你测电流啊。

我用直流电源测过了,不带负载的话,IC模块在输入电压0.8V时,输出电压3.3V,电流不到10ma;带着负载的时候,电源输出总电流在电源电压从0.2往上升时,瞬间电流能有个40ma,但是马上就掉下去了,当电压达到0.8V时,总电流也就10ma,负载输出电流1.3ma左右,数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改用太阳能电池和超级电容当电源时,电压到0.76左右就不升了,超级电容电压在2V左右时,短路电流有将近200ma,在0.7左右时也有6.7十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给个图出来看看,

我用的就是你给我的图哦,只是去掉了两个二极管,前段电源用的是太阳能电池和超级电容并联那种

网友A:
我要你测的是不工作瞬间的电流。你测正常工作的电流没有用。算了,手机上的不说了,你慢慢弄。

网友D:
你是选择多少电压、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选择多少电压、功率的太阳能电池板?

开路电压7V左右,短路电流能有50ma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你测的是不工作瞬间的电流。你测正常工作的电流没有用。算了,手机上的不说了,你慢慢弄。 ...

你的意思是测电压还没有达到0.8V之前的那个电流么,那样的话我记得也不到10ma,因为我的电源仪器上的电流显示是0.00,那就是其实是不到0.01A的呗,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G:
我曾经也做过类似楼主的这种项目,我是边充电边升压,我用的是锂电池,也算是电容吧,但就是不能同时进行,后来搞了好久,就放弃了这种。没有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也做过类似楼主的这种项目,我是边充电边升压,我用的是锂电池,也算是电容吧,但就是不能同时进行, ...

感觉好难呀,以后可以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路电压7V左右,短路电流能有50ma貌似

开路电压7V,那电池板的功率峰值不可能在1.9V,能不能把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变成3.5V并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测电压还没有达到0.8V之前的那个电流么,那样的话我记得也不到10ma,因为我的电源仪器上的电流 ...

把电流表接在电容和负载之间,记录整个电容充电过程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