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板子摄像头死机问题

楼主(2016-06-14):
大侠,
  用F407板子做了个摄像头板子,发现有如下问题
  1,摄像头刷新慢--开发板上试验同样的程序很灵敏。
  2,摄像头死机问题。----晃动几下摄像头,发现不再刷屏了,画面就停在那里。
   个人分析:摄像头画面不动是不是MCU死机了呢?内存溢出?硬件错误?还是其他?
跪求大神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程序跟踪下,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程序暂停下就知道是不是死机了;
或者弄个指示灯看下

网友B:
可能是卡在哪儿走不动了

网友C:
这得一点点找,先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D:
晃动几下就不动了,那是不是说明是硬件连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