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两个电路图哪个更好?

楼主(2016-06-14):
如图,两个电路的功能都是放大lc谐振的小信号,然后二倍压整流。
我原来是用图二的方式。多路运放共用了一个vcc/2,但放大出来的波形很不稳定。

经人指导改成了图1。想知道这样改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图1还有没有问题?那个100k的大电阻据说是提供直流通路,是否多余?

网友A:
图2的电路,运放的直流工作点被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电路,运放的直流工作点被破坏了。

你好,如何被破坏的?能再说说吗?

网友B:
为什么要倍压呢

网友C:
信号中的直流分量会有影响,所以要加上个电容。隔直通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何被破坏的?能再说说吗?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电位无限接近,这叫“虚短”,就是近于短路而不是真的短路了。如果这个电位差稍大了,就会导致运放饱和,输出电位近于V+或是V-,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D:
1. 这样改的原因是C3电容将输入的直流电压隔离,只有交流信号通过C3. 防止C3前面的直流电压影响后面输出结果。

2. 图1没有问题。C5容量还可大些。比如10uF。

3. 那个100k的大电阻提供直流通路是对的,但是多余。因为R1已经提供了直流通路。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被测信号如果不隔直,直接给运放,可能会超过运放的线性工作区域,或者最佳工作区域(比如运放接受0-5V输入,但是0-200MV的范围线性度以及精度最好)。
至于破坏运放的直流工作点,我觉得没什么道理,运放不是简单的三极管,它的内部电路对这个有保障,另外,还有200ohm的串联电阻保障呢。

网友F:
R2太小了,学生作品吧。R2>5k吧。交流信号,图1好

网友G:
不隔离的话,不就是同相放大电路吗

网友H:
关于直流通道,请教2脚的偏置电流是通过r1流到op输出口,再经过op输出口1脚内部的三极管流到gnd吗?
@xmar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关于直流通道,请教2脚的偏置电流是通过r1流到op输出口,再经过op输出口1脚内部的三极管流到gnd吗?
@xmar  ...

刚好相反。(假设op差分输入对是NPN或N沟道三极管),2脚的偏置电流 <- R1 <- op 1脚输出口,op内部 <-供电VCC.

网友H:
如果op输入管是pnp呢?
@xmar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op输入管是pnp呢?
@xmar

如果OP输入差分对管是PNP管,11楼就是对的。

网友H:
楼主图那个op输入是npn型的,r6的作用应该不是提供直流通道的吧?
@xmar

网友I:
R6是多余,因为R1已经提供直流通路
C3是必须的。
如果有C3,则运放2脚和1脚都是VCC/2,因为虚短。这是正确的偏置,所以可以正常放大
如果没有C3,则运放2脚还是VCC/2,因为虚短(如果运放还在线性区的话)。但运放的1脚就变成-R1/R2×VCC/2(假设输入信号sign1为0V),肯定超出VCC范围,实际上运放已经饱和了,没法放大正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