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30 单片机 flash操作问题

楼主(2016-06-14):
请问,330单片机内部flash应该是 程序代码 和 掉电需要保护的数据公用的吧?但这样的话,程序操作FLASH时,怎么知道程序代码用掉多少空间的FLASH,程序操作FLASH时,又从哪个地址开始呢,不明白,那位大侠能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程序代码的大小你应该知道的,操作FLASH必须以扇区为单位

例如,程序大小固定为4K, 要保存的数据的起始地址必须在4K以后的空间,且至少空出1个扇区,
起始地址= 4096+512=4608

网友B:
在代码空间绝对定义个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B:
char my_flash[512] _at_ 0x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