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压表,大家推荐个ADC 呗,

楼主(2016-06-14):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稍微能高点就可以了!
我的理解,10位的话,假如供电电压是是5V ,也就是5V/1024 ???????????

网友A:
用电表用的专用IC,价钱便宜,操作方便

网友B:
肯定啦,想更大的量程,就做可变增益。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
不需要ADC,精度取决于PWM

交流直流?响应速度?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 都是用带AD的单片机做的

网友D:
关键是你表的量程范围 交流还是直流 精度多少?
主流的单片机10 12位AD 自己根据精度 量程算下 能否达到
不行 换专用电表IC 或者AD芯片

网友E:
一般玩玩的话,用带10位adc的mcu就可以

楼主:
1.电表IC 是什么呢?

2,我找到了一个AD7888,如果使用内部2.5V基准的话,那是不是就是 2.5/4096 的精度了?

网友F:
看选取的方案,有时还要扣掉符号1位

网友G:
现在随便个单片机都带AD

楼主:
我看了AD7888,

为什么Pin4 和Pin13都是模拟地, 电源地在哪里呀?

网友H:
单端输入,所有地都接一块的洛。

网友I:
直接用7135算了.

网友J:
我也感觉7135好用

网友K:
量程、精度都得确认下来,然后再去选择ADC。
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ADC来做,也可以用芯片来做。ADI官网有不少芯片可以选择,例如AD7490,可以提供16路12位的ADC输入采集。

网友L:
可以看下!!

网友M:
选择用个单片机呀,这个好解决呢。

网友N:
我用SOT23-6封装内带基准的18位ADC,差分输入,每次测量都调零(就像数字万用表那样的ADC),读数稳定准确。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用SOT23-6封装内带基准的18位ADC,差分输入,每次测量都调零(就像数字万用表那样的ADC),读数稳定准确 ...

基准准吗?用什么芯片?

网友A:
18位ADC  SOT23-6   MCP3421

网友P:
...... 位数高~~~~~  找基准源校正也是个问题,,,,,不要想太多,简简单单的DIY就好了s

楼主:
哪个性价比高些??

这些都多少钱一片呢?

网友Q(2017-01-24):
STC15W404AS单片机,自带10位的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