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ESP8266使用教程+智能控制板(连载)

楼主(2016-06-14):
ESP8266-WiFi网络模块使用部分
秀一下做的一个WIFI学习板,里面添加了485和2.4G模块。为了后期增加从机。
当然,最后是为了搞一个智能家居的模型啦!!

首先,大概说一下这个ESP8266的几个模式,没有了解过网络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几个模式是什么意思,了解他们会对后面的几种配置方式的理解有帮助。我在指令表里面没有看到相关的介绍:
AT+CWMODE=1:        Station模式。
AT+CWMODE=2:        AP模式。
AT+CWMODE=3:        AP 兼 Station模式。

AP模式:提供无线接入服务,允许其它无线设备接入,提供数据访问,一般的无线路由/网桥工作在该模式下。AP和AP之间允许相互连接

Station模式: Station, 类似于无线终端,sta本身并不接受无线的接入,它可以连接到AP,一般无线网卡即工作在该模式。

这边我得吐槽一下,ESP8266的模块种类比较多,淘宝给的资料也不是很全,手册也比较坑,大多数的东西还得看网友们实际使用,新人使用起来也是比较头疼的。我用的是这个造型的。如果小伙伴遇到无法建立链接的问题,除了那VCC,GND,TX,RX,还得在CH_PD上面加上拉电阻。记得电源是3.3V哦!

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了。于是我就得感谢一下秉火物联,下面是他们APP的界面,和通讯协议(不是很清楚,后面再发文字版本的)。

上电:这个时候会有一大串的字符显示出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请检查你的电路吧!!

嘿嘿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模式的配置,当然,是用串口助手了。先来建一个服务器。

设置服务器名为ESP8266,登录密码为123456789,通道号为1,加密方式为WPA2_PSK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手机,可以看到如下情况,我们输入密码并连接到模块:

好!这个时候,我们查看下已经连接到ESP8266的设备,看看我们的手机是否已经连接好了

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的IP地址和物理地址

OK,物理地址和IP地址都相同,所以说,我们的手机已经连接到ESP8266上了
但是我们看到手机APP端要输入IP地址和端口号才可以。

接下来设置ESP8266端口号,和IP地址,设置完成了以后才可以连接。
我们先获取下当前ESP8266的IP地址。是192.168.4.1。

我们可以使用默认的设置,也可以设置为其他的IP地址。

我们来修改一下模块的IP地址
由于我们的手机的IP已经是192.168.4.2了,所以下面将IP地址设为一个不同的值192.168.4.3

好的,下面再设置端口号,首先我们要开启多连接

设置端口号,并创建服务器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APP,输入端口号和IP地址,点击连接,默认会开启自动发送,会首先发送一条指令到ESP8266,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串口助手上面显示如下:
前面的0表示第0个设备,CONNECT表示第0个设备连接成功

这个时候的手机界面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根据最开头的协议,将3LED的图标全部点亮,并且温度和湿度都显示一个数字
首先设置设备号,发送长度,

接着发送数据

这个时候,手机界面显示

以上就是和手机连接的整个配置流程。并且在后面的代码里面会如此配置。
板子已经发出去了,等回来后再开始发代码编写的部分和演示视频

楼主:
板子还没有好了,先自己焊接一个,调试OK,有空再上传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