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如何裁剪rootfs

楼主(2016-06-14):
BSP版本是L3.14.52
我用
MACHINE=imx6qsabresd DISTRO=fsl-imx-x11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imx6q-x11
bitbake fsl-image-qt5
编译出的系统,已经可以正常跑起来了,但是默然的rootfs非常庞大,rootfs.tar.bz2就有400多MB。
请问下在yocto下如何裁剪rootfs,将不需要的东东去掉。
另外,如何去掉默认的桌面,换为开机启动我们自己做的主界面。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貌似yocto 剪裁文件系统比较不好减,主要是配置文件比较难能明白,参考:
source/poky/meta-yocto/recipe-core/busybox/下
的文件配置
文件系统比较大主要是加的默认应用比较多,
当然具体剪裁需要自己区琢磨

楼主:
那qt这部分怎么配置呢?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下?
另外怎么启动自己的qt界面,代替默认的界面?

网友B:
没用楼主说的版本。串口端可登陆操作吗?如果能登陆,看看文件系统里的几个重要启动文件,查看一下系统自带的qt程序名称和位置,替代一下应该就行吧?!